[玩转DAPLINK] H7-TOOL显示屏IDCode读取机制说明(2022-04-07)

楼主(2022-04-07):
显示屏的IDCode是仅仅做为读取参考,并不能作为是否可以正常读取IDCode依据

一、查看是否可以正常读取,可以通过TOOL上位机直接读取或者MDK等IDE也可以读取的。

配置下载一次:

然后这里的各种读取操作就可以随意操作,含IDCode读取:

2、显示屏上的IDCode读取实现

(1)GND,SWCLK和SWIO是一定要接上的,识别的关键就是那个TVCC,只有插拔这个TVCC线才会识别一次,其它的时候不做读取。

(2)功耗特别小的板子是不会读取的(像下面这种1mA电流的板子),这个大家不用管,是我们的实现判断机制问题,请以我们上位机或者大家使用MDK等IDE是否可以正常读取为准。

(3)还有一种就是TOOL什么外设都没有接或者没有正常读取ID时,电流展示的就是0。

我这里就是TOOL什么都没有接,有时候接了,但是没有正常识别,也是这样的,不用管,仅仅作为参考即可。

注:
(1)有时候插拔几次TVCC就可以正常识别了,或者整体插拔SWD线束均可,一个原理。
(2)退出CMSIS-DAP界面,重新进入也会读取一次。

网友A:
可以考虑增加C键短按读取支持,也不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增加C键短按读取支持,也不赖。

这种方式可以考虑加入,测试了下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