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打开IAR工程报错Fatal Error[Ms007]

楼主(2022-04-07):
报错:Fatal Error[Ms007]: could not open file "n~Zm壼愠Q闟嬾e颶爣e鯪bug\O縔"        C:\Users\ChenJun\AppData\Local\Temp\EW53EA.tmp     1
环境:原来工程WIN7创建的没问题,现在使用WIN11
IAR版本:8.32
报错截图如下:

网友A:
通过这个提示来看,工程是不是有中文路径,务必要去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过这个提示来看,工程是不是有中文路径,务必要去掉。

这块考虑过,中文路径核查过确实买找到,整个工程直接放在B盘里,链接时在C盘找这个路径文件找不到
Fatal Error[Ms007]: could not open file "n~Zm壼愠Q闟嬾e颶爣e鯪bug\O縔" C:\Users\ChenJun\AppData\Local\Temp\EW53EA.tmp 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过这个提示来看,工程是不是有中文路径,务必要去掉。

我是用WIN10就正常了,系统不兼容?我下载个9.2版本试下,我目前用WIN11

网友:
我的IAR工程一般都有中文路径,没有问题。像是编码相关的问题,Win11系统使用的哪种编码方式

网友:
是不是电脑上装有加密软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