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多个GPIO中断共享一个中断服务,如何禁止使能其中一个GPIO?

楼主(2022-04-07):
LL_EXTI_LINE_10,LL_EXTI_LINE_13这两个GPIO中断共享一个中断服务EXTI15_10_IRQn,中断使能后,如何禁止和使能其中一个GPIO?

网友A:
没听懂,禁止GPIO是什意思,意思是禁止这个IO的外部中断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听懂,禁止GPIO是什意思,意思是禁止这个IO的外部中断?

不好意思,是我没说清楚。描述如下:LL_EXTI_LINE_10外接GPS模块,LL_EXTI_LINE_13外接DM9000模块,这两个模块共享一个中断服务EXTI15_10_IRQn。程序运行过程中,有可能要禁止或使能来自GPS模块的GPIO中断,请问如何单独禁止或使能LL_EXTI_LINE_10(GPS模块)中断,而不影响DM9000模块LL_EXTI_LINE_13的中断服务?

网友:
共中断号的EXTI,可以分别控制每个中断源的使能,详见EXTI interrupt mask register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是我没说清楚。描述如下:LL_EXTI_LINE_10外接GPS模块,LL_EXTI_LINE_13外接DM9000模块,这两个 ...

有个对应的寄存器,见楼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