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测试两个V7板子SPI双机通信,30cm杜邦线,单工50M正常,双工25M左右正常

楼主(2022-04-08):
看来杜邦线的影响还比较大,后面有时间了用专业点的接线测试下。
主从机都调用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_XX

网友A(2022-11-02):
从机中,HAL_SPI_TransmitReceive_XX这个函数在时钟到来之前是属于阻塞的吗

网友B:
,我板载3cm也只敢开到48MHz,担心高了不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机中,HAL_SPI_TransmitReceive_XX这个函数在时钟到来之前是属于阻塞的吗

DMA和中断方式不是,是非阻塞的,运行一次就行了,然后后续的传输完成了会触发相应的回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,我板载3cm也只敢开到48MHz,担心高了不稳定

主要是STM32的SPI做从机模式不行,开高了就容易数据出错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STM32的SPI做从机模式不行,开高了就容易数据出错。

请教一下硬汉哥,H743的SPIDMA通道的选择有要求吗?我在cubeMX里面配置发现DMA1和DMA2的所有通道都可以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硬汉哥,H743的SPIDMA通道的选择有要求吗?我在cubeMX里面配置发现DMA1和DMA2的所有通道都可以选

是的,H7系列带了DMAMUX,不需要像F1,F4系列那样只能选择指定的通道

网友(2024-04-11):
SPI做从机的话是不是片选是否设置都可以,有时钟的话就会接收到数据

网友A:
SPI从机的片选我看并没有中断,是否可以不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PI从机的片选我看并没有中断,是否可以不用

推荐硬件片选接上。

使用SPI硬件片选NSS,完美解决SPI DMA双机通信第1次数据传输的错误问题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184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