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部分网友MDK对话框选项展示不全

楼主(2022-04-08):
展示出来是这样的,遇见过好几个网友的都是下面这样的,这个地方还不能手动添加。

我这里这个地方是正常的。

网友A:
调整电脑分辨率或者显示比例

网友B:
我现在显示器莫名其妙的又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整电脑分辨率或者显示比例

群友升级到最新版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现在显示器莫名其妙的又好了

升级到最新版MDK,可能也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和系统缩放有关,可以这样设置:
右键点UV4.exe,选属性,然后按照图片的修改下,应该就好了,也可以解决界面字体模糊的问题。
如果哪个应用的界面字体模糊,都这样修改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