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LWIP UDP网络假死

楼主(2022-04-08):
我用UDP模式问答数据,50ms问一次,数据20个字节,但是问询一段时间后,就不再进入网口中断,求助!!

网友:
这种的,程序模板设计有问题。

楼主:
STM32h743,使用的官方例程,LWIP_UDP裸机,接收数据并返回,没有进行数据处理,直接在接收回调函数里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,单独只用网口通信,收发数据没有问题。如果再把串口同时使用起来,就会出现通信一段时间后网口假死现象,程序可以正常在while里运行,没有进死循环,但是网口不再进中断,接不了也发不了,调试状态寄存器 (ETH_DMADSR)是0x1300,

插拔网线,也不能恢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