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传输1024字节的整数倍,上位机的libusb无法接受

楼主(2022-04-08):
用的xilinx 的ZCU106的板子,使用WinUSB驱动,上位机使用的libusb的api接受数据,libusb_bulk_transfer(mUsbHandle, 0x82,(uchar*) readData.data() ,datalen, &bytes,0); 如果板端每次发送1MB的数据,上位机的datalen设置为4MB,那么libusb_bulk_transfer要等接收到了4MB的数据才会退出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

网友A:
这个板子有虚拟串口的例子没,这个魔改起来最简单,方法就是用zagdig重定向下就行。然后就可以方便使用libusb仅需bulk方式访问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有虚拟串口的例子没,这个魔改起来最简单,方法就是用zagdig重定向下就行。然后就可以方便使用libu ...

是这么操作的。我用U盘的例子改的。如果libusb_bulk_transfer的datalen设置的和发送端的一样,就可以收到一帧然后往下执行,否则的话,收到的数据必须等于datalen才可以往下执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有虚拟串口的例子没,这个魔改起来最简单,方法就是用zagdig重定向下就行。然后就可以方便使用libu ...

用的模拟U盘的例子。现在数据可以发送就是发送1024字节的整数倍的时候。libusb_bulk_transfer必须一直收到设定的最大缓冲区才不阻塞

网友A:
可以用我这个里面的例子修改。我的上位机用的libUSB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002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我这个里面的例子修改。我的上位机用的libUSB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 ...

就是参考这个例子的。数据是1024字节的整数倍就有点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xilinx裸机的驱动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