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复位,如何保持某GPIO 电平

楼主(2022-04-08):
按电源键,系统正常启动之后,某个GPIO 管脚控制电源联通,电源开关键由软件接管。
当调用NVIC_SystemReset复位,该GPIO电平恢复到初始状态,电源开关断开,系统掉电,无法实现重启的功能
有没有什么方法,使得系统重新启动,GPIO 的电平不会变动?

网友:
外接个锁存器芯片

网友:
有以下方式,不过都有特定要求:
1. 使用不受复位影响的IO,我用过支持这功能的芯片
2. 有备用供电,短时切断电源不影响重新启动

网友:
找个小MCU专门做开关机。

网友:
唯一让老板开心的方案
不使用NVIC_SystemReset复位。
上电复位:boot跳到app,app发现是上电复位,配gpio。
软复位:app跳到boot,boot跳到app,app发现是软复位,不配gpio。
复位标志在back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