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IAR下载算法如何制作?

楼主(2022-04-08):
大家好:

本人习惯于使用IAR开发,近期在使用IAR开发RT1052时发现同样一个HEX文件使用IAR下载要比MDK快,使用JFLASH下载贼慢!

But...我在使用GUIX Studio生成一个全字库(8bpp)时,生产的资源文件大小约8MB,此时IAR编译后下载就会提示下载文件超过4MB(Writing outside flash memory at address 0x60400000):

实际上我外扩的FLASH大小是32MB,物理内存是肯定够的,怀疑是不是下载算法不对,但是看来board和flash文件里面的大小配置是大于4MB的,很疑惑。

所以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:

1、上诉报错是何原因,如何解决?
2、IAR下载算法如何制作,网上搜了一些资料感觉不够详细,大概是我还是太菜了

网友A:
应该是算法文件问题,你要使用你这个Flash对应的算法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算法文件问题,你要使用你这个Flash对应的算法文件。

硬汉可以指导一下如何制作适合的算法文件吗?看了网上资料搞得一知半解的。

网友B:
IAR的flashloader吗?可以下到外部FLASH,但是速度也很慢

网友C:
IAR 安装目录下就有 flashloader 的开发文档和 demo project。
以前写过一个 rt105x 的 flashloader,不过已经很久不维护了,也可能有bug。仅供参考:https://github.com/SphinxEVK/IMXRT_IARFlashloader_SFDP

网友:
推荐你看的这个文档,看芯片厂家的文档会比较有针对性。
AN12238
i.MX RT Flashloader Use Case
https://www.nxp.com/docs/en/nxp/application-notes/AN12238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AR的flashloader吗?可以下到外部FLASH,但是速度也很慢

可以下载的,测试下来速度比keil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IAR 安装目录下就有 flashloader 的开发文档和 demo project。
以前写过一个 rt105x 的 flashloader,不过 ...

感谢,我会认真研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或者看下ZLG的文档:https://www.zlgmcu.com/data/upload/file/Utilitymcu/i.MX-RT1050-down.pdf

感谢,我会认真研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