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为什么用不了

楼主(2022-04-08):
请问:我用的v6的串口例程,为什么用不了。
打开SecureCRT连接后没有反应,按按键也没反应。

没有反应。
我波特率选的9600,因为我没找到115200的设置,我只在  这里面面找到了
9600的设置。
我也尝试过用115200但都没什么反应。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。

V6-003_串口和PC机通信(串口中断、FIFO机制).rar

就是这个例程

网友A:
注意HSE_VALUE和你自己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致。

另外修改的位置不对,你不能去搞修改源码这种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HSE_VALUE和你自己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致。

另外修改的位置不对,你不能去搞修改源码这种操作。

好的,谢谢QAQ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HSE_VALUE和你自己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致。

另外修改的位置不对,你不能去搞修改源码这种操作。

大佬 我串口还是有问题,波特率设的9600但是还是没反应,我软件仿真也没反应。
我这次没改程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 我串口还是有问题,波特率设的9600但是还是没反应,我软件仿真也没反应。
我这次没改程序。

不清楚了。

网友A:
软件仿真没有意义,软件仿真仅供娱乐。

你要接板子硬件仿真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仿真没有意义,软件仿真仅供娱乐。

你要接板子硬件仿真才行。

对呀 但是没反应我又查了一下没波特率是115200,但是不管是115200还是9600都没反应。好奇怪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呀 但是没反应我又查了一下没波特率是115200,但是不管是115200还是9600都没反应。好奇怪呀

.....
上示波器,看看有数据输出没,波形率到底是多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