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103的定时器中断时间设置为10us级别的实际程序影响

楼主(2022-04-09):
72M主频的32裸机程序,设置一个定时器的中断时间位10us,同时电路上还有几个串口的中断处理程序,在定时器的中断里面只是记录时间状态机,请问这个中断时间是不是太小了,影响整体的其他中断性能
我之前一般都是设置为10ms,作为裸机程序的通用整体时间控制用,现在需要记录1ms的中断时间,所以想设置这个定时器为10us,不知道会有什么其他整体性能问题

网友:
之前测试过H7 400MHz运行时,中断频率是12MHz,72MHz的F1换算的话,大概就是2M左右。你现在设置10us,其实是完全没问题的。

测试STM32H7进出中断的速度能跑到12.5MHz,所有程序在TCM和Flash运行没差别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083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