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P2040 硬件I2C调试失败,改为软件模拟实现

楼主(2022-04-11):
RP2040 的I2C外挂 FT24C16A (eeprom) 和 AW9523BTQR。
写好硬件I2C接口函数,执行失败。
uint8_t i2c_ReadBytes(uint8_t addr, uint8_t *dst, uint32_t len, bool nostop)
{
    int err;

    err = i2c_read_blocking(i2c_default, addr, dst, len, nostop);

    if (err != PICO_OK)
    {
        return 0;
    }

    return 1;   // 0K
}

i2c_read_blocking_internal(
函数返回 PICO_ERROR_GENERIC

不确定是否硬件问题,准备改为GPIO软件驱动。
RP2040 的GPIO好像没有开漏输出模式。

楼主:
还是软件自己控制靠谱,一次成功。没找到软件GPIO如何设置开漏。使用推挽模式驱动,读SDA之前切换IO方向即可。
验证读写EEPROM和I2C扩展IO芯片功能均OK.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模块名称 : I2C总线驱动模块 RP2040
*    文件名称 : bsp_i2c_gpio.c
*    版    本 : V1.0
*    说    明 : 用gpio模拟i2c总线,
*
*    修改记录 :
*        版本号  日期        作者     说明
*        V1.0    2022-04-15 armfly  正式发布
*
*    Copyright (C), 2022-2032,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*
    应用说明:
    在访问I2C设备前,请先调用 i2c_CheckDevice() 检测I2C设备是否正常,该函数会配置GPIO
*/

#include "bsp.h"

#define i2c_default i2c0

/* 定义I2C总线连接的GPIO端口, 用户只需要修改下面4行代码即可任意改变SCL和SDA的引脚 */
#define I2C_SCL_GPIO        0               /* 连接到SCL时钟线的GPIO */
#define I2C_SCL_PIN         21              /* 连接到SCL时钟线的GPIO */

#define I2C_SDA_GPIO        0               /* 连接到SDA数据线的GPIO */
#define I2C_SDA_PIN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/* 连接到SDA数据线的GPIO */

/* 定义读写SCL和SDA的宏 */
#define I2C_SCL_1() BSP_SET_GPIO_1(I2C_SCL_GPIO, I2C_SCL_PIN)   /* SCL = 1 */
#define I2C_SCL_0() BSP_SET_GPIO_0(I2C_SCL_GPIO, I2C_SCL_PIN)   /* SCL = 0 */

#define I2C_SDA_1() BSP_SET_GPIO_1(I2C_SDA_GPIO, I2C_SDA_PIN)   /* SDA = 1 */
#define I2C_SDA_0() BSP_SET_GPIO_0(I2C_SDA_GPIO, I2C_SDA_PIN)   /* SDA = 0 */

#define I2C_SDA_CFG_OUT()   gpio_set_dir(I2C_SDA_PIN, 1)
#define I2C_SDA_CFG_IN()    gpio_set_dir(I2C_SDA_PIN, 0)

#define I2C_SDA_READ() (BSP_GET_GPIO(I2C_SDA_GPIO, I2C_SDA_PIN) != 0) /* 读SDA口线状态 */
#define I2C_SCL_READ() (BSP_GET_GPIO(I2C_SDA_GPIO, I2C_SCL_PIN) != 0) /* 读SCL口线状态 */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bsp_InitI2C
*    功能说明: 配置I2C总线的GPIO,采用模拟IO的方式实现
*    形    参:  无
*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InitI2C(void)
{
#if SOFT_CTRL_ENABLE == 1
    gpio_init(I2C_SCL_PIN);
    gpio_set_dir(I2C_SCL_PIN, 1);       // SCL 输出

    gpio_init(I2C_SDA_PIN);
    gpio_set_dir(I2C_SDA_PIN, 1);       // SDA 输入

    gpio_pull_up(I2C_SDA_PIN);
    gpio_pull_up(I2C_SCL_PIN);

    /* 给一个停止信号, 复位I2C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到待机模式 */
    i2c_Stop();
#else
    i2c_init(i2c_default, 200 * 1000);
    gpio_set_function(I2C_SDA_PIN, GPIO_FUNC_I2C);
    gpio_set_function(I2C_SCL_PIN, GPIO_FUNC_I2C);
    gpio_pull_up(I2C_SDA_PIN);
    gpio_pull_up(I2C_SCL_PIN);

    /* 给一个停止信号, 复位I2C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到待机模式 */
    //i2c_Stop();
#endif
}

#if SOFT_CTRL_ENABLE == 1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i2c_Delay
*    功能说明: I2C总线位延迟,最快400KHz
*    形    参:  无
*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i2c_Delay(void)
{
    /*
        CPU主频168MHz时,在内部Flash运行, MDK工程不优化。用台式示波器观测波形。
        循环次数为5时,SCL频率 = 1.78MHz (读耗时: 92ms, 读写正常,但是用示波器探头碰上就读写失败。时序接近临界)
        循环次数为10时,SCL频率 = 1.1MHz (读耗时: 138ms, 读速度: 118724B/s)
        循环次数为30时,SCL频率 = 440KHz, SCL高电平时间1.0us,SCL低电平时间1.2us

        上拉电阻选择2.2K欧时,SCL上升沿时间约0.5us,如果选4.7K欧,则上升沿约1us

        实际应用选择400KHz左右的速率即可
    */
    /* STM8S GPIO芯片,2us 4us 5us不成功, 6us成功,选7us留点余量 */
    bsp_DelayUS(4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i2c_Start
*    功能说明: CPU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
*    形    参:  无
*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i2c_Start(void)
{
    I2C_SDA_CFG_OUT();

    /* 当SCL高电平时,SDA出现一个下跳沿表示I2C总线启动信号 */
    I2C_SDA_1();
    I2C_SCL_1();
    i2c_Delay();
    I2C_SDA_0();
    i2c_Delay();

    I2C_SCL_0();
    i2c_Delay(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i2c_Start
*    功能说明: CPU发起I2C总线停止信号
*    形    参:  无
*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i2c_Stop(void)
{
    I2C_SDA_CFG_OUT();

    /* 当SCL高电平时,SDA出现一个上跳沿表示I2C总线停止信号 */
    I2C_SDA_0();
    I2C_SCL_1();
    i2c_Delay();
    I2C_SDA_1();
    i2c_Delay(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i2c_SendByte
*    功能说明: CPU向I2C总线设备发送8bit数据
*    形    参:  _ucByte : 等待发送的字节
*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i2c_SendByte(uint8_t _ucByte)
{
    uint8_t i;

    I2C_SDA_CFG_OUT();

    /* 先发送字节的高位bit7 */
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{
        if (_ucByte & 0x8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2C_SDA_1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2C_SDA_0();
        }
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I2C_SCL_1();
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I2C_SCL_0();
        if (i == 7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2C_SDA_1(); // 释放总线
        }
        _ucByte <<= 1; /* 左移一个bit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i2c_ReadByte
*    功能说明: CPU从I2C总线设备读取8bit数据
*    形    参:  无
*    返 回 值: 读到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8_t i2c_ReadByte(void)
{
    uint8_t i;
    uint8_t value;

    I2C_SDA_CFG_IN();

    /* 读到第1个bit为数据的bit7 */
    value = 0;
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{
        value <<= 1;
        I2C_SCL_1();
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if (I2C_SDA_READ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value++;
        }
        I2C_SCL_0();
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}
    return value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i2c_WaitAck
*    功能说明: CPU产生一个时钟,并读取器件的ACK应答信号
*    形    参:  无
*    返 回 值: 返回0表示正确应答,1表示无器件响应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8_t i2c_WaitAck(void)
{
    uint8_t re;

    I2C_SDA_CFG_IN();

    I2C_SDA_1(); /* CPU释放SDA总线 */
    i2c_Delay();

    I2C_SCL_1(); /* CPU驱动SCL = 1, 此时器件会返回ACK应答 */
    i2c_Delay();
    if (I2C_SDA_READ()) /* CPU读取SDA口线状态 */
    {
        re = 1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e = 0;
    }
    I2C_SCL_0();
    i2c_Delay();
    return re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i2c_Ack
*    功能说明: CPU产生一个ACK信号
*    形    参:  无
*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i2c_Ack(void)
{
    I2C_SDA_CFG_OUT();

    I2C_SDA_0(); /* CPU驱动SDA = 0 */
    i2c_Delay();
    I2C_SCL_1(); /* CPU产生1个时钟 */
    i2c_Delay();
    I2C_SCL_0();
    i2c_Delay();
    I2C_SDA_1(); /* CPU释放SDA总线 */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i2c_NAck
*    功能说明: CPU产生1个NACK信号
*    形    参:  无
*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i2c_NAck(void)
{
    I2C_SDA_CFG_OUT();

    I2C_SDA_1(); /* CPU驱动SDA = 1 */
    i2c_Delay();
    I2C_SCL_1(); /* CPU产生1个时钟 */
    i2c_Delay();
    I2C_SCL_0();
    i2c_Delay(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i2c_CheckDevice
*    功能说明: 检测I2C总线设备,CPU向发送设备地址,然后读取设备应答来判断该设备是否存在
*    形    参:  _Address:设备的I2C总线地址
*    返 回 值: 返回值 0 表示正确, 返回1表示未探测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8_t i2c_CheckDevice(uint8_t _Address)
{
    uint8_t ucAck;

    if (I2C_SDA_READ() && I2C_SCL_READ())
    {
        i2c_Start(); /* 发送启动信号 */

        /* 发送设备地址+读写控制bit(0 = w, 1 = r) bit7 先传 */
        i2c_SendByte(_Address | I2C_WR);
        ucAck = i2c_WaitAck(); /* 检测设备的ACK应答 */

        i2c_Stop(); /* 发送停止信号 */

        return ucAck;
    }
    return 1; /* I2C总线异常 */
}
#else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i2c_WriteBytes
*    功能说明: 发送一组数据
*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返 回 值: 1 : ok  0: error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8_t i2c_WriteBytes(uint8_t addr, const uint8_t *src, uint32_t len, bool nostop)
{
    int err;

    //PICO_OK = 0,
    //PICO_ERROR_NONE = 0,
    //PICO_ERROR_TIMEOUT = -1,
    //PICO_ERROR_GENERIC = -2,
    //PICO_ERROR_NO_DATA = -3,

    err = i2c_write_blocking(i2c_default, addr, src, len, nostop);
    if (err != PICO_OK)
    {
        return 0;
    }

    return 1;   // 0K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i2c_ReadBytes
*    功能说明: 读一组数据
*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返 回 值:  1 : ok  0: error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8_t i2c_ReadBytes(uint8_t addr, uint8_t *dst, uint32_t len, bool nostop)
{
    int err;

    err = i2c_read_blocking(i2c_default, addr, dst, len, nostop);

    if (err != PICO_OK)
    {
        return 0;
    }

    return 1;   // 0K
}
#endif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[url=http://www.armfly.com]www.armfly.com[/url]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:
现在是用啥开发环境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是软件自己控制靠谱,一次成功。没找到软件GPIO如何设置开漏。使用推挽模式驱动,读SDA之前切换IO方向即 ...

推挽输出输出的话,硬件的上拉电阻是不是就不需要了?

楼主:
SCL的上拉不需要, SDA上的上拉电阻必须要,因为从机器返回数据的1需要电阻上拉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