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M32H750B-DK ewmin显示偏差问题

楼主(2022-04-11):
在使用ST官方的STM32H750B-DK开发板测试 cubeMX 目录内的 emwin 例程时,出现有显示偏差的问题。
使用最简单的 helloword的显示。发现整体页面存在向X方向右移了大概15个像素的样子。就是屏的左边有15个像素是黑的,不受控制的。但如果只是打开背光的话,发现是能点亮成白色的。用那个LTDC的裸驱动demo的话,是能显示出颜色的。只有用emWin系统时都会有这种现象。
查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不会是emWin内的驱动有问题吧
哪位大神指点下

网友A:
直接裸机打点测试下,看看起始坐标0.0是在起始位置不。

在找几个代表性的都看看,如果没问题就是emWin配置问题,如果有问题就是底层行场值配置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裸机打点测试下,看看起始坐标0.0是在起始位置不。

在找几个代表性的都看看,如果没问题就是emWin配 ...

找到问题了。
是这个 LCD_LL_Init() 函数内的
hltdc.Init.AccumulatedHBP 的参数值有误。原来设置的是 53。改成 42后就正常了。
这个参数影响的是 LTDC_BPCR 这个寄存器,进一步影响 LTDC_LxWHPCR 寄存器等。
估计是将行显示进行了偏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了。
是这个 LCD_LL_Init() 函数内的
hltdc.Init.AccumulatedHBP 的参数值有误。原来设置的是  ...

嗯,显示偏移一般都是这些地方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