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哪位知道有好用的emmc开源驱动没

楼主(2022-04-11):
如题,要做emmc驱动,裸机上开发,linux上的功能全但是基于系统的,哪位知道有好用的开源的裸机上的驱动没?谢谢

网友A:
eMMC驱动就跟SD卡一样,跟Linux没关系,也完全不需要参考Linux的。

使用H7系列的SDMMC接口,可以方便的驱动,参考H7-TOOL开源的APP V1.X即可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46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MC驱动就跟SD卡一样,跟Linux没关系,也完全不需要参考Linux的。

使用H7系列的SDMMC接口,可以方便的 ...

硬汉哥,st的驱动和st芯片关联太紧密了,我没有使用st的芯片,我需要一个通用的驱动框架

准备把u-boot的移植过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st的驱动和st芯片关联太紧密了,我没有使用st的芯片,我需要一个通用的驱动框架

准备把u-boot ...

那个不叫驱动框架,就是个读写API,你想多了,对应xxx_mmc.c文件。

这个魔改用于其它单片机,更加实用。比你倒腾uboot方便太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