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H7-TOOL通过串口AT命令控制脱机烧录说明,含1拖4和1拖16(2023-05-11)

楼主(2022-04-12):
【指令说明】
1、AT指令框架:
    -  指令格式:   AT开头,0x0D,0x0A结束.    -  应答数据: 0x0D,0x0A 开头, 0x0D,0x0A结束
    -  中文编码 GBK

2、指令集
   - 选择烧录文件
     AT+FILE="Demo/测试程序_IS25LP016.lua"
     应答: OK 、 ERROR     说明: 默认路径前缀: 0:/H7-TOOL/Programmer/User/
             上例完整路劲为: 0:/H7-TOOL/Programmer/User/Demo/测试程序_IS25LP016.lua

   - 选择烧录模式
     AT+MODE=1,4
       字段1含义: 转接板类型
           0 : 无转接板,单路
           1 : 1拖4转接板
           2 : 1拖16转接板
       字段2含义:
         无转接板时,字段2无用,填0
         1拖4转接板时,字段2 :
           0 : 烧录第1-4路
           1 : 烧录第1路
           2 : 烧录第2路
           3 : 烧录第3路
           4 : 烧录第4路
           5 : 烧录第1-2路
           6 : 烧录第1-3路
           7 : 烧录第1-4路
        1拖16转接板时,字段2
           0 : 烧录第1-16路
           1 : 烧录第1路
           2 : 烧录第1-2路
           3 : 烧录第1-3路
           4 : 烧录第1-4路
           5 : 烧录第1-5路
           6 : 烧录第1-6路
           7 : 烧录第1-7路
           ......
           16 : 烧录第1-16路
     应答: OK 、 ERROR

   - 开始烧录
     AT+START
     应答: OK 、 ERROR

   - 查询结果 (建议查询周期大于等于 100ms)
     AT+Q
     应答:  +Q:1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
        - 第1个字段 总进度: 0表示空闲  1表示正在烧录中  2表示烧录结束
        - 第2个字段  第1个通道的状态 :  0表示烧录中  1表示已OK   2表示已失败
        - 第3个字段  第2个通道的状态
        - 第16个字段 第16个通道的状态
        - 变长度,后面的字段个数由通道个数决定

【应用说明】
1、单路不接转接方式可通过TOOL的RS232接口、RS485、TTL串口连接上位机(软件本质上是同一个串口),1拖4和1拖16转接板上是固定的RS232,使用时要注意, 固定波特率115200,8bit,无奇偶校验。
2、只有TOOL进入了脱机烧录界面,才支持本串口协议。
3、该功能从固件 V2.15 开始提供,默认开启。
4、如果用户安装了RS232机台转接板,那么该功能将自动屏蔽。因为RS232口被占用了。
5、为了降低AT+Q查询指令对烧录时间的影响,推荐查询周期大于 100ms.
6、如需要TOOL上电就进入脱机烧录界面,可设置参数 开机启动 - 选择单路或多路烧录

【实例操作说明】

1、比如我这里通过PC上位机生成了如下几款芯片配置

我这里使用单路不接转接板控制N32G031CB,串口使用485,实物图如下:

2、操作TOOL进入脱机烧录界面,只有在脱机界面才能正常执行AT命令

3、我这里是另一台TOOL的485控制这个用于脱机烧录的TOOL,大家随意用其它串口工具和串口助手均可。

特别注意,每个AT命令后面都要附带回车换行,否则通信不正常

选择文件AT+FILE="Demo/demo_N32G031C8.lua"

仅需填写这些路径信息即可,无需填写完整路径

单路无转接板AT+MODE=0,0

开始烧录AT+START

看脱机烧录的TOOL界面,已经烧录完毕:

网友:
这种方式就方便很多了。

楼主:
该功能的固件已正式发布。 如大家在应用上遇到问题或者有优化的建议,可发帖说明。

网友:
测试了上面几个命令都OK。
另外就是脱机烧录这里可以加一个自动烧录配置项。使能后烧录器会一直检测连接,检测到连接后立即烧录。烧录成功后不再烧录。重新插拔可继续烧录。这可以通过检测是否能读到MCU ID 和MCU ID是否和上次烧录成功的ID一样来判断实现。

网友(2023-05-11):
更新操作说明。

网友A:
我做过这个测试,最后一个图,发送AT+START返回OK是开始烧录,烧录结果需要通过AT+Q去查询的吧?还是说新的版本改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做过这个测试,最后一个图,发送AT+START返回OK是开始烧录,烧录结果需要通过AT+Q去查询的吧?还是说新的 ...

可以查询下,更靠谱。

网友(2023-10-30):
SPI Flash的1拖4转接板也是支持这个功能的。

网友(2024-03-09):
记录个使用第3方串口发送测试配置

网友:
记录1拖16使用串口AT注意事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