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使用 GRAPH 控件能不能实现在GRAPH内绘制2D图形呀

楼主(2022-04-12):
RT,想在页面上绘制一些2D线。主要是接收外部传入的X/Y点坐标,然后依据坐标来绘制2D线,实现运动轨迹的显示。
这个使用GRAPH控件能实现吗?GRAPH使用 GRAPH_DATA_XY_AddPoint()只是绘制点的效果,不是线段的效果呀。

网友A:
手动2D API函数绘制最简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动2D API函数绘制最简单。

这个在用控件的时候,没法使用2D绘制吧。
那估计只能把页面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了,不能使用WIN/FRAME这种整体框架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在用控件的时候,没法使用2D绘制吧。
那估计只能把页面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了,不能使用WIN/FR ...

不用控件了,直接2D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控件了,直接2D即可。

用2D的话,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实现整屏的保存和恢复呀。类似于使用控件时关闭当前页面,恢复上一个页面。

网友B:
从emwin的说明书看,是可以xy模式是可以实现连线的。 你在找找参数设置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emwin的说明书看,是可以xy模式是可以实现连线的。 你在找找参数设置。

这玩意不太靠谱,也不知道怎么会设置个这样的控件。我是感觉如果能在一个WIN/FRAME内开出一片RECT区域进行2D绘制,这个应该是最方便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玩意不太靠谱,也不知道怎么会设置个这样的控件。我是感觉如果能在一个WIN/FRAME内开出一片RECT区域进 ...

我用的还蛮顺手的啊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