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Freertos 接收消息队列数据不对,是姿势不正确吗

楼主(2022-04-12):
Freertos 接收消息队列数据不对,是姿势不正确。只有一个地方发送消息,一个地方接收消息,但是接收消息数据总是不正确,是哪里应用有问题吗?指点一下,说明工程是使用STM32CubeMX配置生成,MCU为stm32h750。其他模块功能运行正常。

消息队列创建长度是16.
  SCPI_RxHandle = osMessageQueueNew (16, sizeof(uint16_t), &SCPI_Rx_attributes);

消息结构体

发送消息函数部分
发送消息变量定义:        SPI_UI_MSG_T MSG;

接收消息函数部分
接收消息变量定义:  SPI_UI_MSG_T ptMSG;

网友A:
sizeof 错了吧?应该是sizeof spi-ui-msg

网友:
主要是个问题:
1、如果是打算传递结构体变量的地址,注意地址是32bit的。默认情况下的玩法,这个消息队列是数据的复制粘贴,并不是传递地址。如果要传递地址,可以修改为地址的复制粘贴。
2、然后你的发送函数,set reg save,如果你仅仅是传递地址,你这里MSG是局部变量就不合适了,函数退出后直接被释放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izeof 错了吧?应该是sizeof spi-ui-msg

还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