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keil超过4G空间的分散加载

楼主(2022-04-12):
使用TouchGfx, 把keil编译后的图片放在SD卡中: 在keil分散加载文件中把需要放到SD卡的内容定义在0x60000000到0x70000000范围中,
然后keil编译后把0x60000000到0x70000000范围的bin文件放在SD卡内, 在程序使用中通过函数把对应地址的数据通过文件系统加载使用.

那么问题来了, SD卡的容量是很大的, 一般都超过了4GB, 用上述办法也就定义了256KB的空间, 即使全部空间用完尽也就只有4GB(0x00000000到0xFFFFFFFF)
1, 有没有办法通过.sct文件给SD卡分配一个4GB的独立空间以生成bin文件呢?
2, 超过了4GB大小, 32位的地址已经不足以寻址了, 是否把单个bin文件的大小也限制在4GB内?
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?

网友A:
SD接口不支持内存映射方式,玩法有误。

网友:
我解答不了这个问题,但希望楼主能分享一下前半部分怎么实现的,大概的也行,我想学习下。

网友:
SD卡无法进行映射,但可以换一种玩法,就是把素材图片按照RGB字节排序制作图片像素图片,每个素材单独一个文件名,使用有规律到命名,然后在单片机里分片读取写入LCD,如果是RGB565格式,可以令图片读取量减少一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D接口不支持内存映射方式,玩法有误。

不是做内存映射, TouchGfx里面教程就是把内存映射的文件拷贝到SD卡中, 然后通过加载函数进行读取.
这样程序就知道每个素材的位置, 以便通过加载函数进行精确读取.

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个文件的生成方式可能不太地道, 以至于大家都一看就认为是内存映射,
其实是通过内存映射的方式生成独立的bin文件, 而这个bin文件的大小受生成方式的限制, 无法超过4G.

有没有别的办法生成容量达到4G的bin文件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做内存映射, TouchGfx里面教程就是把内存映射的文件拷贝到SD卡中, 然后通过加载函数进行读取.
这样 ...

bin文件是不带地址信息的,所以用怎么存到SD卡里面都是没有关系的。

你说的应该是类似GUIX Studio的玩法,那个就是生成资源文件,文件位置随意存储,上电后,加载到支持内存映射的地址空间即可。GUIX可以动态加载各种资源主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in文件是不带地址信息的,所以用怎么存到SD卡里面都是没有关系的。

你说的应该是类似GUIX Studio的玩 ...

硬汉哥有做这部分的教程吗, 求链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有做这部分的教程吗, 求链接

这个就是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