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请教一下10寸屏驱动采用什么方案

楼主(2022-04-12):
有个传感器监控主机产品需要10寸屏来显示,采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,STM32F429能胜任吗,只作一些数据和图片显示,不需要视频显示,参数编辑,支持中文输入。另外10寸屏用800x480分辨率是不是不合适了,用哪种分辨率比较合适。

网友A:
用国内的支持linux的一部分芯片好了,屏接口可以是RGB/LVDS/MIPI-DSI,ST的芯片现状价格真是太美丽了。10寸分辨率可以1024*600或者更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国内的支持linux的一部分芯片好了,屏接口可以是RGB/LVDS/MIPI-DSI,ST的芯片现状价格真是太美丽了。10寸 ...

linux不会,用GD的M4替代,1024*600分辨率直接驱动不行的话,用RA8876/RA8877可行不

网友B:
省时间就大彩串口屏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省时间就大彩串口屏吧

产品原来已经弄过3.5寸的了,现在要支持10寸的,所以基于原来的方案能搞定是最好的

网友C:
10.1寸之前1024*600分辨率比较多,目前来说主流为1280*800的分辨率(MIPI,LVDS接口为主),也有部分产品开始上1920*1080分辨率的了(MIPI接口),STM32F429肯定不行,RA8876/RA8877这个显示控制器需要看看支持的分辨率够不够,可以私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0.1寸之前1024*600分辨率比较多,目前来说主流为1280*800的分辨率(MIPI,LVDS接口为主),也有部分产品开 ...

这两芯片最大可以支持1366x768分辨率,不过都要外挂SDRAM的,最新出的RA8889不用外挂SDRAM了,用这些芯片方案应该是可行的吧

网友D:
STM32F429能驱动1024*600,不过16位SDRAM比较卡,正在测试32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TM32F429能驱动1024*600,不过16位SDRAM比较卡,正在测试32位的

1024*600 10寸的显示效果怎么样,如果能接受,就用429+32位SDRAM的方案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1024*600 10寸的显示效果怎么样,如果能接受,就用429+32位SDRAM的方案

板子刚回来,还没焊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板子刚回来,还没焊接

10寸屏一般都是LVDS接口的吧,还要加个RGB转LVDS芯片比较麻烦,你用的是哪个芯片

网友E:
我推荐个1080p的方案。

STM32H7潜力无限啊,刷1080p可以做到30帧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400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推荐个1080p的方案。

STM32H7潜力无限啊,刷1080p可以做到30帧

H7不在考虑范围,只考虑M4,最终是想着能用GD芯片来实现的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H7不在考虑范围,只考虑M4,最终是想着能用GD芯片来实现的

H750,基本上比当前的M4内核系列都便宜,如果你能拿到货的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750,基本上比当前的M4内核系列都便宜,如果你能拿到货的话。

对ST的供货没信心阿,现在公司里国产货能实现的就用国产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0寸屏一般都是LVDS接口的吧,还要加个RGB转LVDS芯片比较麻烦,你用的是哪个芯片

10寸屏也有不少RGB的。我直接用RGB的

网友:
今天测试了一下,比16位快。不过有一个界面很多小图片还是有点卡。比不上串口屏那种速度。不知道H750+32位能提升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