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103 RS485 主从机通信延时回复问题

楼主(2022-04-12):
如图,在使用主从机两个RS485通信时候,主机MCU_RS485发送数据,从机MCU_RS485回复。

问题点:从机有时候收到主机数据后没有及时回复。

网友A:
从机回复肯定是需要反应时间的,因为从机也需要循环干别的活的。。 一般在协议规范里面都有定义的。 常见的是几十毫秒。

网友:
这个是哪个品牌的逻辑分析仪,这个效果感觉比梦源和kingst的,好很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机回复肯定是需要反应时间的,因为从机也需要循环干别的活的。。 一般在协议规范里面都有定义的。 常见的 ...

我是每隔70ms主机循环发送,从机会出现个别数据包延迟回复,我的想想法是 如果能做到每一个数据包都保证立即回复,那么我的主机间隔发送时间可以再缩短,目的是想做到主从机30ms完成一个数据包的收发

网友B:
从机工作时序怎么设计的,能保证响应速度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机工作时序怎么设计的,能保证响应速度吗?

从机中断接收数据存在环形buf,数据处理在main函数里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机工作时序怎么设计的,能保证响应速度吗?

从机工作是 中断接收数据存在环形buf,在main函数里面校验接收数据正确后回复主机

网友:
判断总线空闲要尽可能快,有没有必要使用空闲中断?
再就是处理串口数据的部分要优先级高
当然如果波特率是9600的话,就没多大意义了...

网友(2022-05-13):
看着这个间隔只有10ms左右,我感觉这个间隔是非常有必要的,可以稍微缩短但是必须存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