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Cad] 想画个通孔焊盘,但是top和bottom面的形状不一样,咋整?

楼主(2022-04-13):
KiCad里面可以编辑焊盘,但是只能做到正反面焊盘的形状一致。

我需要一个通孔焊盘,正面的焊盘大一点,反面的焊盘小一点,有没有办法搞?

楼主:
还没有等到回复。。。。看来kicad的用户太少了

网友(2022-05-29):
我也没找到,KiCAD难道没有吗?不过AD可以直接编辑……

网友(2022-07-28):
没办法 kicad 不提供这种功能

网友:
kicad 不提供这种功能

网友:
可以设置单面焊盘,不知道怎么设置正反不同的焊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