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CubeMX生成的H743 Fafts工程遇到的一个奇怪问题

楼主(2022-04-13):
CubeMx的版本是6.4.0,HAL库的版本为1.10.1
问题如下:在调用f_mount时有一定概率会卡在SDMMC_GetCmdResp1函数的那个While循环里,如果我不用IDMA改用MDMA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,求各位大神指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生成的代码有个地方很容易出错,在xxx_conf.h文件里面有个是否带高速收发器的宏定义,如果你没有使用,务必要禁止,如果不禁止,也可以使用,但是不稳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生成的代码有个地方很容易出错,在xxx_conf.h文件里面有个是否带高速收发器的宏定义,如果你没有使用,务必 ...

是USE_SD_TRANSCEIVER这个宏定义吗?我注释了之后没有改善这种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生成的代码有个地方很容易出错,在xxx_conf.h文件里面有个是否带高速收发器的宏定义,如果你没有使用,务必 ...

好像发现问题了,我核心板是用CMSIS DAP供电的,H743加屏的功耗好像有点大,导致我这屏会有些不正常的闪烁,我换成充电宝供电就没上述这种情况的发生,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发现问题了,我核心板是用CMSIS DAP供电的,H743加屏的功耗好像有点大,导致我这屏会有些不正常的闪 ...

H7系列有这个问题,供电一定要足,否则SD卡,ADC之类的都会不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