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请教一下,dma数据接收的问题

楼主(2022-04-13):
dma_init_struct.memory0_addr = (uint32_t)rx_buf;
串口接收,dma直接搬运到rx_buf[],但是每次接收都是在此数据后追加数据,想请问一下,有没有什么办法,让每次接收数据都覆盖之前的数据,数据从rx_buf[0]开始存储,
如 第一次 rx_buf[x]={'r','e',.. }
   第二次 rx_buf[x]={01 ,00,ff,...}
从0开始的话,好处理数据,否则的话,估计只能用环形队列了,但是多个地方使用串口,每次都要计算偏移地址,就感觉麻烦了,哪位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:
你没有指明MCU型号,我以F0为例,数据处理完后,关闭对应DMA通道,重置DMA_CNDTRx,这时候就是重新从头开始写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