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请问stm32H743带的dsp运算库怎么计算反正切和正切

楼主(2022-04-14):
请问stm32H743带的dsp运算库怎么计算反正切和正切

网友A:
这个没有DSP加速,调用C库的API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有DSP加速,调用C库的API即可。

你好,感谢回复。请问你有了解过DSP芯片里面有集成的计算正切反正切的函数吗

网友A:
用H730,带硬件三角函数加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H730,带硬件三角函数加速。

请问你这个文档在哪里看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你这个文档在哪里看的

H730的参数手册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