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使用任务二值信号量出问题

楼主(2022-04-14):
问下硬汉大佬,我按照教程使用任务二值信号量,在中断中发现程序卡死在configASSERT( xTaskToNotify );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
我又测试了下二值信号量,也不行,好像是中断那里出问题了

网友A:
这个是断言失败,中断里面调用的函数是否是以FromISR结尾的函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断言失败,中断里面调用的函数是否是以FromISR结尾的函数。

我确实是用的FromISR,和教程是一样的

网友:
看看这个中断的优先级,和freertos的要匹配。

网友A:
和楼上坛友说的一样,你要在受FreeRTOS管理的中断里面才可以调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楼上坛友说的一样,你要在受FreeRTOS管理的中断里面才可以调用。

我这个是stm32h747的双核HSEM中断。又做了个实验,发现按键中断就都正常,这个HSEM中断如果不使用xSemaphoreGiveFromISR也正常,一旦加入了xSemaphoreGiveFromISR就会卡死。我按键中断和这个HESM的中断优先级都是7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是stm32h747的双核HSEM中断。又做了个实验,发现按键中断就都正常,这个HSEM中断如果不使用xSemaph ...

这个东西看过没,可以看下。

第12章 FreeRTOS中断优先级配置(重要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094&fromuid=58

网友B:
猜测 HSEM中断优先级 高于  freertosconfig.h 中配置的freertos可管理的中断优先级 ,调用某些freertos api时,有portDISABLE_INTERRUPTS()屏蔽中断的操作,在还没执行到portENABLE_INTERRUPTS()打开中断时,产生了HSEM中断,由于 HSEM中断优先级 高于  freertosconfig.h 中配置的freertos可管理的中断优先级,它可以响应,但其不受freertos 管理,故不能调用freertos 相关api(xSemaphoreGiveFromISR )。所以会有  不调用xSemaphoreGiveFromISR 时正常,一旦调用xSemaphoreGiveFromISR 就卡死的现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猜测 HSEM中断优先级 高于  freertosconfig.h 中配置的freertos可管理的中断优先级 ,调用某些freertos api ...

我的HSEM中断优先级和按键中断优先级相同,都是7,没有高于freertos可管理的中断优先级。按键中断能正常响应,HSEM中断里就不行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的HSEM中断优先级和按键中断优先级相同,都是7,没有高于freertos可管理的中断优先级。按键中断能正常 ...

我又看了下,这个信号量是0,正常的信号量不应该是0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不是FreeRtos的问题,也不是中断问题

网友(2023-02-17):
您好,问一下,你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啊,我现在DMA通道4里使用中断级二值信号量,返回值一直是错误的,但在之前这部分是正常的,我怀疑是其他地方影响,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