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助硬汉哥!!!!

楼主(2022-04-14):
为什么我的程序会卡个3秒才进入main函数,就是运行完BX R0这一段后3秒才进入main函数

网友A:
这个是IAR内置的boot流程,卡在这个里面不太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IAR内置的boot流程,卡在这个里面不太正常。

我是从待机模式唤醒的,是不是待机模式唤醒就要三秒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从待机模式唤醒的,是不是待机模式唤醒就要三秒?

STM32吗,STM32待机唤醒相当于硬件复位。3秒的话,时间有点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吗,STM32待机唤醒相当于硬件复位。3秒的话,时间有点长了。

对的,是STM32f469,那有解决方法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的,是STM32f469,那有解决方法吗?

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你用MDK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