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【求助】SDIO card协议抓取

楼主(2022-04-14):
V7开发板上没有找到sd卡使用的引脚,如果我想通过逻辑分析仪解析它的协议,应该怎么办呢?

楼主:
硬汉老师,SDMMC 时钟频率 50Mhz,最大总线速度 25Mhz,逻辑分析仪的采样频率是要设置250Mhz 才能采样到正确的数据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老师,SDMMC 时钟频率 50Mhz,最大总线速度 25Mhz,逻辑分析仪的采样频率是要设置250Mhz 才能采样到 ...

能做到5-10倍采样是最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做到5-10倍采样是最好的。

了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