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2D与控件共用的问题

楼主(2022-04-15):
使用emWin时,2D绘制与控件绘制能不能同时使用啊。比如说,使用GUI_CreateDialogBox()创建了一个WIN/FRAME页面后,想在这个页面内使用2D库如GUI_DrawLine绘制一些线条等。

emWin是不是不支持这种混用呀?总感觉纯控件或纯2D绘制总是有不能实现的功能。

网友A:
可以的。 比如Graphic里面有个api,可以自己再补充画图。  GRAPH_DATA_XY_SetOwnerDraw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。 比如Graphic里面有个api,可以自己再补充画图。  GRAPH_DATA_XY_SetOwnerDraw()

这个回调不知道怎么用呀。看例子展示的也是静态的,就是创建的时候绘制个固定的东西。
想要在程序运行时动态的绘制就没成功过。都不知道怎么触发这个回调函数运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回调不知道怎么用呀。看例子展示的也是静态的,就是创建的时候绘制个固定的东西。
想要在程序运行时 ...

在窗口初始化的时候WM_INIT_DIALOG,设定自定义的绘图函数。
GRAPH_SetUserDraw(hItem, UserFacGraphDraw);

然后写这个函数
static void UserFacGraphDraw(WM_HWIN hWin, int Stage)
{
    switch (Stage)
    {
    case GRAPH_DRAW_FIRST:
        /* Draw for example a user defined grid...*/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GRAPH_DRAW_LAST:
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if (UserData.CurveUnit==0)GUI_DispStringAt("秒",MAX_GRAPH_SIZE_X-50,MAX_GRAPH_SIZE_Y-30);
            else GUI_DispStringAt("分钟",MAX_GRAPH_SIZE_X-60,MAX_GRAPH_SIZE_Y-30);
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GREEN); //2018-8-24
    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"量程",5,20);
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YELLOW); //2018-8-24
            GUI_DispStringAt("量程",MAX_GRAPH_SIZE_X-40,20);
        break;
    }
}

这样子,可以在画面标注坐标轴的单位。 如果用GUI_Drawxxx什么的2D函数,也可以画格子,画线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窗口初始化的时候WM_INIT_DIALOG,设定自定义的绘图函数。
GRAPH_SetUserDraw(hItem, UserFacGraphDra ...

如果要动态的添加绘制要怎么触发呢。比如,通过串口接收线段的坐标用来在屏上绘制线段。
是需要向哪个页面发送消息来触发这个回调函数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要动态的添加绘制要怎么触发呢。比如,通过串口接收线段的坐标用来在屏上绘制线段。
是需要向哪个页 ...

正常画曲线,就用graphic的addpoint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画曲线,就用graphic的addpoint啊

用 GRAPH的 addpoint 不靠谱吧。点数太多了啊。用这个addpoint之前是不是得用
GRAPH_DATA_XY_Create()先分布一定数量的 GUI_POINT 实体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