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L4生成的U盘工程不读扇区

楼主(2022-04-15):
如题,ThreadX的MSC工程不读扇区。读写扇区的函数已经引用了的。

设备管理器中有大容量存储器,但磁盘驱动器中无磁盘。

网友A:
官方的例子是否测试过:https://github.com/STMicroelectr ... y/Applications/USBX

正常不。

楼主:
没有呢,没官方的开发板。。。

楼主:
抓包发现,上位机发了GET MAX LUN命令后,设备没返回。
跟踪了下,执行到
UINT  _ux_device_class_storage_control_request(UX_SLAVE_CLASS_COMMAND *command)
.....
switch (request)
{
case UX_SLAVE_CLASS_STORAGE_RESET:
...
case UX_SLAVE_CLASS_STORAGE_GET_MAX_LUN:
....
}
然而条件不满足,switch分支没执行进去。

楼主:
抓了下包,发现上位机GET MAX LUN,设备没回复。
跟踪了下代码,发现这条件不成立,没执行进去。

UINT  _ux_device_class_storage_control_request(UX_SLAVE_CLASS_COMMAND *command)
{
        ...

    /* Get the pointer to the device.  */
    device =  &_ux_system_slave -> ux_system_slave_device;

    /* Get the pointer to the transfer request associated with the control endpoint.  */
    transfer_request =  &device -> ux_slave_device_control_endpoint.ux_slave_endpoint_transfer_request;

    /* Extract the request type from the SETUP packet..   */
    request =  *(transfer_request -> ux_slave_transfer_request_setup + UX_SETUP_REQUEST);
        ...
    switch (request)
    {

    case UX_SLAVE_CLASS_STORAGE_RESET:
                ...

    case UX_SLAVE_CLASS_STORAGE_GET_MAX_LUN:
                ...
        break;

    default:

        /* Unknown function. It's not handled.  */
        return(UX_ERROR);
    }

    /* It's handled.  */
    return(UX_SUCCESS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方的例子是否测试过:https://github.com/STMicroelectronics/x-cube-azrtos-l4/tree/main/Projects/STM3 ...

抓了下包,发现上位机GET MAX LUN,设备没回复。
跟踪了下代码,发现这条件不成立,没执行进去。

UINT  _ux_device_class_storage_control_request(UX_SLAVE_CLASS_COMMAND *command)
{
        ...

    /* Get the pointer to the device.  */
    device =  &_ux_system_slave -> ux_system_slave_device;

    /* Get the pointer to the transfer request associated with the control endpoint.  */
    transfer_request =  &device -> ux_slave_device_control_endpoint.ux_slave_endpoint_transfer_request;

    /* Extract the request type from the SETUP packet..   */
    request =  *(transfer_request -> ux_slave_transfer_request_setup + UX_SETUP_REQUEST);
        ...
    switch (request)
    {

    case UX_SLAVE_CLASS_STORAGE_RESET:
                ...

    case UX_SLAVE_CLASS_STORAGE_GET_MAX_LUN:
                ...
        break;

    default:

        /* Unknown function. It's not handled.  */
        return(UX_ERROR);
    }

    /* It's handled.  */
    return(UX_SUCCESS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