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ADC芯片信号采集问题 AD7767 DRDY数据引脚输出低电平时读数据

楼主(2022-04-16):
当AD7767 DRDY数据引脚输出低电平时读数据,我用外部中断去校测该引脚,但把ADC采样率设置到高速时,DRDY数据就绪引脚就会快输出低电平,就会频繁触发外部中断,导致CPU没办法正常运行其他任务。求教各位,有没有更好的方法。我用的是STM32F767IGT6

网友A:
1、没问题,F4都处理的过来,200Ksps满速8通道同步采集。
2、希望更高效些,可以使用DMA方式,整教程了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255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没问题,F4都处理的过来,200Ksps满速8通道同步采集。
2、希望更高效些,可以使用DMA方式,整教程了:
...

谢谢,我参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没问题,F4都处理的过来,200Ksps满速8通道同步采集。
2、希望更高效些,可以使用DMA方式,整教程了:
...

那这个AD7606的例程代码在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这个AD7606的例程代码在哪

也在那个帖子里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在那个帖子里面。

你好,关于V6-016 AD7606例程,我有一个疑问,当采样率很高时,比如100k时,岂不是会频繁进入外部中断吗,这样如果多任务的话,能正常运行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没问题,F4都处理的过来,200Ksps满速8通道同步采集。
2、希望更高效些,可以使用DMA方式,整教程了:
...

你好,关于V6-016 AD7606例程,我有一个疑问,当采样率很高时,比如100k时,岂不是会频繁进入外部中断吗,这样如果多任务的话,能正常运行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