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外置主题、字库和图库到外部FLASH后,字体显示异常!!!

楼主(2022-04-16):
大家好,我又来请教问题了!

事情是这样的:
      最近在调GUIX,因为使用了全字库,整个下载程序2MB左右,每次修改程序都要下载好一会儿,而且考虑到后续显示资源越来越多,下载时间肯定需要更久。所以想参照硬汉哥的GUIX外置显示资源操作,后续把显示资源生成为bin文件,然后通过U盘导入到固定位置,再来使用即可。

      在开展这一步之前我使用全字库可以正常显示的,这个参照硬汉哥的例程顺利通过。

      但是在我按硬汉例程动态加载显示资源时出现一个问题,字体显示异常:1、全字库的字体完全不显示;2、非全字库的字体有显示,但是是混乱的;3、图片和颜色资源显示是正确的;

不知道是哪里配置不对,请求大神指导!!

楼主:
ok   我来结帖啦!哈哈哈,属实有点快。

发了本帖后我又在论坛里逛了好一会儿,然后想想是不是我的guix版本不够新?准备下载最新的guix来替换尝试,但是在去微软git官网时发现了guix文件夹下面有一个“tutorials”文件夹,其中有一个“demo_guix_binres”例程,打开其中的vs工程,参照里面的导入主题和语言等配置后就ok了

下图是我修改后的代码:

总结一下:
在硬汉基础上多了语言设置,语言激活以及主题安装操作。

楼主:
昨天在上述基础上又出现了字库显示异常,现象与之前一致,说明我还是没有找到根因,反复思量和实验后发现同一个guix studio工程在6.10版本的上位机和6.1.10版本的上位机生产的bin文件是不一致的!导入6.1.10版本生成的bin文件就可以正常加载字库了,旧版本的不行。大概是因为我使用的guix库是6.1.8的,6.1.0版本上位机比较旧,不兼容。

所以前两天的结论不一定是正确的,看过的小伙伴要结合实际情况自己动手验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昨天在上述基础上又出现了字库显示异常,现象与之前一致,说明我还是没有找到根因,反复思量和实验后发现 ...

你好,问一下,你这是直接吧 guix studio 生成的 *.bin 文件直接烧写到外部的 qspi 的芯片里面,之后就是按照上面的图片配置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吗 ? 需要 qspi 支持 xip 功能不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问一下,你这是直接吧 guix studio 生成的 *.bin 文件直接烧写到外部的 qspi 的芯片里面,之后就是 ...

你好,理论上来说是不需要支持xip的,因为我是把显示资源的bin文件复制到了sdram中然后在加载的。只要显示资源能够掉电保存的话,上电后先加载到sdram中,然后再加载使用就好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理论上来说是不需要支持xip的,因为我是把显示资源的bin文件复制到了sdram中然后在加载的。只要显 ...

那你上电后把 falsh 里面的数据读取到 sdram,整体运行速度会快很多哟,当然你的 sdram 也得够大才行,

我一直也想这么干,可惜不会呀

能否说一说具体的操作步骤 ??后续有空我也捣鼓看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你上电后把 falsh 里面的数据读取到 sdram,整体运行速度会快很多哟,当然你的 sdram 也得够大才行,
...

我们发布的SPI Flash GUIX字库,图库存储案例就是,上电后加载到SDRAM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们发布的SPI Flash GUIX字库,图库存储案例就是,上电后加载到SDRAM的。

对的,参照硬汉的例程就可以了,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在sdram中定义一个内存池,然后显示资源复制到里面去用,用一个指针指向就行了。我的sdram比较大,我是把所有程序上电加载到sdram中来运行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发布的SPI Flash GUIX字库,图库存储案例就是,上电后加载到SDRAM的。

好的,后续还需要再次研究研究几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的,参照硬汉的例程就可以了,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在sdram中定义一个内存池,然后显示资源复制到里面去用 ...

那你的整体运行速度应该不会慢吧 ?

楼主:
不会呀,速度方面肯定比在外置flash 要快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们发布的SPI Flash GUIX字库,图库存储案例就是,上电后加载到SDRAM的。

我吧 guix studio 产生的 bin 文件也放在了 外部 的 qpsi flash 里面,每次上电时把里面的数据读到指定的 sdram 里面,如果
现在不考虑 表盘功能的话,运行完全正常,而且速度 也快了很多喔,就目前的响应速度来看还是非常满意的,现在就差表盘了.

因为 guix studio  产生 的 *.bin 的资源文件,在程序编译时,之前搞的表盘旋转 程序 提示 跟表盘相关的 定义找不到,如
GX_CONST GX_PIXELMAP DISPLAY_1_THEME_1_cCLOCK_SOURCEFILE_pixelmap

大神 关于这个表盘,资源文件 *.bin 放在外部 flash 里面,不使用 xip 功能的话,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啊  ... 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吧 guix studio 产生的 bin 文件也放在了 外部 的 qpsi flash 里面,每次上电时把里面的数据读到指定的 ...

关于你说的找不到资源问题,我之前是这么用的。

GUIX Studio添加图片到工程,但是GUIX Studio没有使用,想让图片也生成数据的办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665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关于你说的找不到资源问题,我之前是这么用的。

GUIX Studio添加图片到工程,但是GUIX Studio没有使用 ...

我的是这样使用的,如果不使用 生成 *.bin 的 资源文件的方法时使用是没有问题的,
但是如果选择输出生成 *.bin 的文件后,就会提示找不到了啊 ... ??

现在在 bin 文件里面也不知道哪段数据是我的表盘数据文件了 ...? 如果要是知道的话也可以单独的把它读出来也行,可惜呀可惜

感觉用 guix 还是有些麻烦些,没有 emwin 好用,另外问一下,关于 guix 的界面切换教程大概还需要多久可以安排上啊 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关于你说的找不到资源问题,我之前是这么用的。

GUIX Studio添加图片到工程,但是GUIX Studio没有使用 ...

使用 guix studio 生成的 bin 文件,显示表盘,表针 终于出来了,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=1&extra=#pid252641

网友(2022-05-16):
引用 网友A:
使用 guix studio 生成的 bin 文件,显示表盘,表针 终于出来了,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 ...

好的,解决了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