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Keil调试遇到传入函数的指针地址在变化问题

楼主(2022-04-16):
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,使用keil调试GD32F0450芯片时,执行一个函数时http_server_serve,把变量Httpbuf传入函数中的pData,结果进入函数后,pData指向的不是Httpbuf的首地址,而是Httpbuf+1的地址,然后单步调试,发现,我每执行一步pData指向的地址就加一,再执行一步,pData地址又自动加1,但此过程Httpbuf的地址和数据都没有改变过,有哪位大神遇到过,提供一下思路,第一张图是运行到124行的,第二张图是运行到130行的,全程没有对pData有操作,但pData地址再增加,

网友:
手动打印下,不使用调试了,看看是否正常,有时候MDK调试会有异常。

网友:
函数输入参数莫名的变化时,留意一下系统堆栈是否开小了。

网友:
仿真局部变量的跟踪,用Local Variables最稳妥,或者看寄存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