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 V7.X] 关于netudp_send函数的使用

楼主(2022-04-17):
大家好!我想请问一下使用udp_send函数时res值是netInvalidParameter该怎么修改呢?代码如下(此代码没有问题,但是我修改之后res的值会出错,修改后的代码放在最下边):
#include "includes.h"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f 1
        #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
#else
        #define printf_debug(...)
#endif

#include "includes.h"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f 1
        #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
#else
        #define printf_debug(...)
#endif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宏定义,远程服务器的IP和端口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 要访问的远程服务器IP和端口配置,也就是电脑端调试助手设置的IP和端口号 */
#define IP1            192
#define IP2            168
#define IP3            1
#define IP4            53

#define PORT_NUM       1001
#define Local_NUM      8080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NET_ADDR addr = { NET_ADDR_IP4, PORT_NUM, IP1, IP2, IP3, IP4};

static int32_t udp_soc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DP socket handle

/* TCPnet API的返回值 */
static const char * ReVal_Table[]=
{
        "netOK: Operation succeeded",
        "netBusy: Process is busy",
        "netError: Unspecified error",
        "netInvalidParameter: Invalid parameter specified",
        "netWrongState: Wrong state error",
        "netDriverError: Driver error",
        "netServerError: Server error",
        "netAuthenticationFailed: User authentication failed",
        "netDnsResolverError: DNS host resolver failed",
        "netFileError: File not found or file r/w error",
        "netTimeout: Operation timeout",
}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cp_callback
*        功能说明: TCP Socket的回调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 socket   UDP Socket类型
*             remip    远程设备的IP地址
*             remport  远程设备的端口号
*             buf      远程设备发来的数据地址
*             len      远程设备发来的数据长度,单位字节
*        返 回 值: 默认返回0即可,一般用不上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uint32_t udp_cb_func (int32_t socket, const NET_ADDR *addr, const uint8_t *buf, uint32_t len)
{
        char buffer[50];
        uint16_t i = 0;

        /* 确保是udp_soc的回调 */
        if (socket != udp_soc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(0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发消息的远程IP,打印IP和端口号 */
        sprintf(buffer, "远程连接IP: %d.%d.%d.%d", addr->addr[0], addr->addr[1], addr->addr[2], addr->addr[3]);
        printf_debug("%s  port:%d\r\n", buffer, addr->port);

        /*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,单位字节 */
        printf_debug("Data length = %d\r\n", len);
        /* 打印接收到的消息 */
        for(i = 0; i < len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buf[%d] = %d\r\n", i, buf[i])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(0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DM9162TCPnetTest
*        功能说明: DM9162TCPnetTest应用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UDPnetTest(void)
{
        int32_t iCount;
        uint8_t *sendbuf;
        netStatus res;
       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= 2; /* 延迟周期 */
        uint32_t EvtFlag;

                udp_sock = netUDP_GetSocket (udp_cb_func);

                if (udp_sock >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tUDP_Open (udp_sock, Local_N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netUDP_SetOption (udp_sock, netUDP_OptionInterface, NET_IF_CLASS_ETH | 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tFlag = osThreadFlagsWait(0x00000007U, osFlagsWaitAny, usMaxBlockTim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Ev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接收到K1键按下,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1_BIT0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oun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申请8字节的空间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 =  netUDP_GetBuffer(8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ndbuf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8个字节变量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0] 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1] = '2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2] = '3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3] = '4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4] = '5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5] = '6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6] = '7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7] = '8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netUDP_Send(udp_sock, &addr, sendbuf, 8);           // 在这个地方res的值为 "netOK: Operation succeeded"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保证发送成功了发送次数才可以减一,这里发送成功并不保证远程设备接受成功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 == net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ount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发送失败%s\r\n", ReVal_Table[res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os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while(iCount > 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修改后的部分代码为:
    if (udp_sock >= 0)
    {
        netUDP_Open (udp_sock, Local_NUM);
        //netUDP_SetOption (udp_sock, netUDP_OptionInterface, NET_IF_CLASS_ETH | 0);
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 (logo 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 =  netUDP_GetBuffer(4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ndbuf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4个字节变量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0] = 'd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1] = 'o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2] = 'n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3] = 'e'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netUDP_Send(udp_sock,&addr, sendbuf, 4);            //在这个地方res的值为"netInvalidParameter: Invalid parameter specified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==net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system is already!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:
修改后的代码,贴个完整的看看。

楼主:
你好,这个函数如下:
void UDPnetTest(void)
{
    int32_t iCount;
    netStatus res;
   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=2;
    uint8_t *sendbuf;
    udp_sock = netUDP_GetSocket (udp_cb_func);
    if (udp_sock >= 0)
    {
        netUDP_Open (udp_sock, Local_NUM);
        //netUDP_SetOption (udp_sock, netUDP_OptionInterface, NET_IF_CLASS_ETH | 0);
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 (logo 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 =  netUDP_GetBuffer(4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ndbuf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4个字节变量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0] = 'd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1] = 'o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2] = 'n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3] = 'e'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netUDP_Send(udp_sock,&addr, sendbuf, 4);          // 设置断点运行到这里发现并未发送成功,而是说参数无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==net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system is already!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go =0 ;  //清空通信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osDelay(10000);
       // sendbuf =  netUDP_GetBuffer(8);
        //if(sendbuf != NULL)

       //     /* 初始化8个字节变量 */
           // sendbuf[0] = '1';
           // sendbuf[1] = '2';
           // sendbuf[2] = '3';
           // sendbuf[3] = '4';
           // sendbuf[4] = '5';
          //  sendbuf[5] = '6';
          //  sendbuf[6] = '7';
           // sendbuf[7] = '8';
          //  res = netUDP_Send(udp_sock, &addr, sendbuf, 8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Rec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接收到模式2,UDP发送数据 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 =  netUDP_GetBuffer(4096*8);           //申请空间,分配数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ndbuf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Count=0;iCount<=4096*8;iCoun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iCount] = CirOut[iCount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必须使用申请的内存空间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netUDP_Send(udp_sock, &addr, sendbuf, 4096*8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}
    }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这个函数如下:
void UDPnetTest(void)
{

你的这个logo变量是在哪里设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这个logo变量是在哪里设置的。

它是全局变量,程序可以运行到udp_send那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它是全局变量,程序可以运行到udp_send那里

感觉是程序逻辑有点问题。

当前已经保证修改前是正常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