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问一下怎么将Octolspi配置成qspi模式?

楼主(2022-04-18):
直接选择ospi模式然后选择4线么?

网友A:
可以配置通信线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配置通信线制的。

怎么弄

网友:
可以设置数据线个数的。

#define HAL_OSPI_DATA_NONE   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0U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No data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HAL_OSPI_DATA_1_LINE 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OCTOSPI_CCR_DMODE_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Data on a single line */
#define HAL_OSPI_DATA_2_LINES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OCTOSPI_CCR_DMODE_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Data on two lines     */
#define HAL_OSPI_DATA_4_LINES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(OCTOSPI_CCR_DMODE_0 | OCTOSPI_CCR_DMODE_1))         /*!< Data on four lines    */
#define HAL_OSPI_DATA_8_LINES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OCTOSPI_CCR_DMODE_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Data on eight lines   */

楼主:
我尝试直接改线数有些问题,驱动还是哪里不对,不管怎么读出来的数据前面几十个都是0b10001000,后面都是0b11001100,写和擦除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因为读有问题。我把IAR的文件发上来,希望大佬们帮我看看是不是哪里写错了,或者漏了什么

mx25lm51245g.h

bsp_ospi.c

bsp_ospi.h

楼主:
读能读到0xFF,但是擦除和写里面的写使能一直有问题,问题可能出在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