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STM32H743 写SDRAM总是进入HARDFAULT中断

楼主(2022-04-18):
用CubeMX创建工程配置FMC,进行SDRAM的读写测试,发现每次执行程序后,写到一半进入了HARDFAULT中断,FMC配置检查了一遍,没有问题。现在不知道如何解决,请问各位大神们应该是哪方面的问题啊!!!!不胜感激!! 程序在附件

测试程序

测试程序

SDRAM.h文件

SDRAM.h文件

楼主:
附件上传不上去,百度云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qyEBVbJ6Wr5FLE1y0tmjqg  提取码:dv6s

网友A:
错误类型是什么,调试状态看下hardfault report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错误类型是什么,调试状态看下hardfault reports

第一次遇到HARDFAULT问题,不是很熟,程序我已上传百度云盘了。

HARDFAULT 报告

HARDFAULT 报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错误类型是什么,调试状态看下hardfault reports

第一次遇到HARDFAULT,调试手段还不熟练,程序我已上传云盘,帖子里有。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帮我看看,感激不尽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第一次遇到HARDFAULT,调试手段还不熟练,程序我已上传云盘,帖子里有。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帮我看看,感激 ...

你的SDRAM是多大的,是不是测试的SDRAM空间超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SDRAM是多大的,是不是测试的SDRAM空间超了。

32MB,板子是安富莱的STM32H743XIT6开发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32MB,板子是安富莱的STM32H743XIT6开发板

用的我们的开发板,然后用CubeMX生成了个SDRAM工程测试?

网友B:
那底層IO不就亂了???不會合安富萊板子設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我们的开发板,然后用CubeMX生成了个SDRAM工程测试?

是的,IO我照着原理图都改过来了,有什么问题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底層IO不就亂了???不會合安富萊板子設定了。

硬件对着原理图都改过了

楼主:
是这样设置的,程序在这里,百度云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qyEBVbJ6Wr5FLE1y0tmjqg  提取码:dv6s 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天了。实在没办法才来求助的。问题就是,每次写SDRAM,写到一个特定的地址就会进入HARDFAULT中断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IO我照着原理图都改过来了,有什么问题吗?

哦,我以为是我们的开发板,我还可以帮你在板子上测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