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较低的任务过一段时间不再调度

楼主(2022-04-19):
建立了10个任务,任务优先级为  5---15 ,运行一段时间(时间不定短则10分钟,长则1小时),较低的10---15的任务不再调度,尽在中断和优先级较高的5--10中的几个任务中调度。可能是什么原因,如何查找?请大神帮忙分析下

网友:
可以使用任务的调试工具看一下,是不是优先级高的任务把全部时间片都占用了。
简单分析的话,比如有默认的最低级的idle任务,在里面放一些打印信息,看看能不能执行到。

楼主:
出现问题后,任务调度情况

楼主:
出现问题后,任务调度情况,图中任务优先级从高到低排列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出现问题后,任务调度情况,图中任务优先级从高到低排列。

你这个图很清楚啊,,,,前面的任务已经占用了全部时间,没有机会执行其他任务了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。
可能是哪里的问题?为了防止锁死,在每个任务中都有释放函数tx_threadx_sleep,怎么总在这几个任务重调度?
另外,发现如下问题:
1、在运行时任务调度时间不准确,在其中一个任务重以1s操作LED闪烁一次,其闪烁频率不准确。
2、运行一段时间后,低任务的优先级任务不再调度,仅执行中断函数以及中断完成后需要处理的任务(中断中发事件组给该任务)中执行。其他空闲任务、和较低的任务一律不执行

网友:
调试时看看那几个低优先级任务控制块(TX_THREAD 定义的变量)里面的成员 tx_thread_state的值.如果是 0,线程就是就绪的,不执行应该是cpu 占满了,如果别的值,参考文档或者头文件分析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。
可能是哪里的问题?为了防止锁死,在每个任务中都有释放函数tx_threadx_sleep,怎么总 ...

不应该设计成10个优先级的任务,中优先级的任务执行完成了,又轮到高优先级任务执行。执行不到低优先级任务

网友B:
请问楼主这个调试工具用的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应该设计成10个优先级的任务,中优先级的任务执行完成了,又轮到高优先级任务执行。执行不到低优先级任 ...

您好,不理解您什么意思?设置的高、中、低任务应该是相对的啊,中优先级的执行完了挂起、若此时高的也处于挂起状态,不就执行低优先级的任务了吗。为什么不应该设计成10个优先级的任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这个调试工具用的啥?

threadx 全家桶的的traceX,发现开启这个后会影响程序的实时性,不知道是用的不好还是确实是这样。比如串口回复大数据的时候就会变慢,而去此功能后明前反应快了。

网友:
这个一定是软件设计师没有安排好任务间的资源使用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