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窗口页面卡顿

楼主(2022-04-19):
能否请教一下,emWin通过频繁创建和删除窗体来实现页面切换的方式,和通过隐藏和显示窗体的方式是实现页面切换的方式,两种方法的区别会很大吗?多个窗体时,隐藏和显示的方式是不是会更耗费单片机资源?目前的是频繁创建和删除窗体,会使页面卡顿,有大佬碰到过相似的问题吗?

网友A:
1、如果不是几百个界面,对话框之类的资源消耗并不多,可以考虑获取下动态内存剩余。
2、频繁创建和关闭,建议获取下动态内存,是不是在不断的减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如果不是几百个界面,对话框之类的资源消耗并不多,可以考虑获取下动态内存剩余。
2、频繁创建和关闭, ...

void    WM_DeleteWindow              (WM_HWIN hWin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如果不是几百个界面,对话框之类的资源消耗并不多,可以考虑获取下动态内存剩余。
2、频繁创建和关闭, ...

void    WM_DeleteWindow              (WM_HWIN hWin);汉哥,使用这个函数删除窗体有什么要注意的吗?比如是要释放资源什么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void    WM_DeleteWindow              (WM_HWIN hWin);汉哥,使用这个函数删除窗体有什么要注意的吗?比 ...

特殊的要单独删除,特别是那个Graph波形控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特殊的要单独删除,特别是那个Graph波形控件

大致了解了,如果在一个句柄为hDbgWin的窗口中,其子控件句柄为hTestImg, 并且IMGAGE控件创建了回调函数,如果删除hDbgWin窗口时,需要同时将hTestImg单独删除,是这样的吗?

dbgViewDLG.c

网友:
我一只不太信任频繁创建与删除的方式,我都是隐藏显示的,简单粗暴,但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