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RGB屏应烧屏问题

楼主(2022-04-19):
调试emwin的时候,反复下载过程中,RGB信号输出会中断。与此同时屏幕会显示条纹。

如果长时间不让程序继续运行正常输出RGB信号的话,等再次正常输出RGB信号,刷屏的时候会发现屏幕有类似烧屏的之前的条纹残影。

我的疑问是这条纹已经属于烧屏了吧,屏幕长时间保持一个画面不动,液晶屏的特性会烧屏。

我发现屏幕刷屏一段时间后条纹会慢慢自动逐渐变浅直到消失。是不是因为屏幕保持条纹画面的时间还不够长,还没有完全烧坏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。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指,在线debug的时候,下载过程中会打断原来正在运行的程序。

网友:
液晶在高对比度,长时间(>30分钟)静态画面,就会出现残留影响。
高对比度,我觉得就是有黑,又有白这种。要避免界面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A:
用的是哪的工程?接了TP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是哪的工程?接了TP?

emwin demo,CT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