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动态APP加载研究学习

楼主(2022-04-20):
研究下,更新下相应章节教程

第 1 章 - 概述 | Microsoft Docs

网友A:
threadx动态模块接口,只写threadx部分接口给动态模块,那些guix、filex、netx、usbx部分接口预留了但没有填上,不知道官方后续会不会更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hreadx动态模块接口,只写threadx部分接口给动态模块,那些guix、filex、netx、usbx部分接口预留了但没有 ...

guix倒是用不到这个功能,本身支持动态主题加载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uix倒是用不到这个功能,本身支持动态主题加载。

如果能做到一个app就有自己独立界面,在主菜单生成一个图标,就跟手机安装一个应用那样就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能做到一个app就有自己独立界面,在主菜单生成一个图标,就跟手机安装一个应用那样就爽了。

GUIX就是这样的,独立的应用,并不是换个主题颜色。

网友B:
准备出个简单例子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准备出个简单例子了吗

官方有现成的,我也整理个玩下。

网友C:
硬汉大哥动作好快,官方那个例子好像是H747双核的芯片,不知道H743上(V7的开发板)能否整一个Demo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大哥动作好快,官方那个例子好像是H747双核的芯片,不知道H743上(V7的开发板)能否整一个Demo? ...

没问题。

楼主:
测试了下,移植倒是挺简单,开始研究下玩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测试了下,移植倒是挺简单,开始研究下玩法。

硬汉哥,主程序如何调用动态模块的api,发现一调用就出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主程序如何调用动态模块的api,发现一调用就出错

这种操作,还没测试过,我试试。

楼主:
弄好了,开始研究下细节

网友A:
硬汉哥,发现主程序去调用动态模块的api或模块间api调用还是会出错,把各模块内的mpu不使能也不行。
txm_module_preamble.S文件:
    .dc.l      0x020000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odule Properties wher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Bits 31-24: Compiler I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0 -> IA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1 -> AR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2 -> GNU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Bits 23-3: Reserv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Bit 2:  0 -> Disable shared/external memory acces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1 -> Enable shared/external memory acces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Bit 1:  0 -> No MPU protec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1 -> MPU protection (must have user mode selected - bit 0 se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Bit 0:  0 -> Privileged mode execu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1 -> User mode execution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发现主程序去调用动态模块的api或模块间api调用还是会出错,把各模块内的mpu不使能也不行。
txm_m ...

是这样的,这个还有待研究。

我现在的玩法是直接在app里面自己做API使用的。boot里面做好初始化,app里面直接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