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S Code] VS Code好像不能创建工作区,只能另存或者加载

楼主(2022-04-20):
这点跟常用的IDE玩法还不太一样

网友:
修正:确实没有,打开一组文件,就可以保存为工作区

网友A:
你添加文件夹进工作区,选择关闭工作区的时候会弹窗问是否保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添加文件夹进工作区,选择关闭工作区的时候会弹窗问是否保存的

对,就是这种玩法,不能主动创建。

网友:
可以在需要创建工作区的文件内 主动添加一个xxx.code-worksapce文件。
文件内写入下面的默认内容
{
        "folders": [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path": "."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],
        "settings": {}
}

网友B:
我在使用的时候很少创建工作区,
一般都右键点击文件夹用vasode打开,或者在文件夹内右键点击空白地方使用vsocde打开当前文件夹
可以把打开的文件夹当作工作区类看待,只是不能同时开启多个工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在使用的时候很少创建工作区,
一般都右键点击文件夹用vasode打开,或者在文件夹内右键点击空白地方使用 ...

感觉VSCode可以考虑支持下,支持下更方便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