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本来想买DAP-Link,结果搜到JLink支持变成DAP-Link

楼主(2022-04-20):
SEGGER's latest J-Link software makes it possible to turn J-Link into a high-speed CMSIS-DAP debug probe. In this mode, it can be used with any toolchain or application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is standard, such as pyOCD, KEIL MDK and Arm Development Studio.
J-Link Now Supports CMSIS-DAP (segger.com)
新闻时间:2021 | Apr. 12

网友:
segger真给力啊

网友:
如何切换?

网友A:
我USB插的JLINK , 然后我在KEIL 里面选的CMSIS-DAP, 发现居然也能正常烧写

网友:
我的是JLINKV9

网友:
V9好像不支持,高端的货,谁去玩这个

网友:
切换到CMSIS-DAP可以直接在ADS下用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USB插的JLINK , 然后我在KEIL 里面选的CMSIS-DAP, 发现居然也能正常烧写

明天试试,驱动版本多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明天试试,驱动版本多少

乌龙了. ..

网友:
V9版不支持CMSIS-DAP,V11支持.通过JLinkConfig.exe配置.

网友(2022-05-23):
还有JLINK最便宜的edu mini不支持这个模式,亲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