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API在ISR中使用的问题探讨

楼主(2022-04-20):
各位好,

最近在实现USB MSC功能时,遇到在USB的ISR函数中等待SDIO读写操作完成的场景,

本来打算沿用 tx_event_flags_get,发现这种调用方法是错误的,返回0x04错误

(分析代码显示: 只有在Task函数中才能调用该函数:
/* A non-thread is trying to suspend, return appropriate error code.  */】)

大家有没有在多ISR中做同步的好方法和正确使用方式 ?

网友A:
在ISR等待还是不太合理,一般都不推荐这种问题,还是应该USB发送消息给任务,在任务里面刷合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ISR等待还是不太合理,一般都不推荐这种问题,还是应该USB发送消息给任务,在任务里面刷合理。

是的,ISR原则上执行时间应该尽可能短,不应该有挂起等待操作,这个是因为厂家提供的USB协议栈和SDIO驱动中间件采用的同步模式,懒得大改。后来通过标记位等待方式临时解决,将就够用了(使用场景只启动MSC功能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