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问个关于BootLoader里变量的问题

楼主(2022-04-20):
假如我在BootLoader定义大量的数组,局部、全局的都有。在跳转到正常运行的程序后,这些数组是不是都会释放,不影响正常的程序

网友A:
跳转到app后,boot的占用基本都用不到了,除非用户做特别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跳转到app后,boot的占用基本都用不到了,除非用户做特别操作。

假设单片机运行内存有128k,我在boot里定义了100k的数组,跳转到app后又定义了100k数组,这种情况boot里的100k是不是会释放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假设单片机运行内存有128k,我在boot里定义了100k的数组,跳转到app后又定义了100k数组,这种情况boot里 ...

可以这么理解。其实本质上就是之前的全部用不到了,后面的程序全部覆盖了。

网友:
通常Bootloader和APP程序共用同一片RAM内存,所以答案是不影响,跳转后就重新开始初始化了。当然也可以搞一些骚操作,通过改链接脚本文件,Bootloader某些变量固定一片区域,APP程序避开这个区域,这样跳转后,这些变量都还在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