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红蓝反色,spy截图异常

楼主(2022-04-20):
各位大佬,我在移植emwin的时候首先发现了emwin的颜色异常,底色红蓝反色,但是窗口颜色正常,spy截图模糊的问题,各位能帮我分析下可能是哪里移植错误了么?

网友A:
1、颜色问题,是RGB和BGA颜色格式造成的,你先直接填数值0xFF0000,0x000FF测试下是否一致。
2、spy的话,后来发布的emWin版本有这个问题,后面没有再去研究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颜色问题,是RGB和BGA颜色格式造成的,你先直接填数值0xFF0000,0x000FF测试下是否一致。
2、spy的话, ...

1.红蓝反色,开了ARGB模式就正常
2.emwin用的5.44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.红蓝反色,开了ARGB模式就正常
2.emwin用的5.44

5.44有这个问题。

楼主(2022-07-27):
找到原因了,截图模糊是时钟问题,之前用的CSI,改为HSE就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截图模糊是时钟问题,之前用的CSI,改为HSE就正常了

竟还有这种问题,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