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下,ux_trace_xx 文件哪里可以找到啊 ??

楼主(2022-04-20):
请教下,ux_trace_xx 文件哪里可以找到啊 ??

系统使能 TX_ENABLE_EVENT_TRACE 这个后就会提示上述的错误提示 ,貌似在 ux 源码里面又没有找到,所以来此处求助,王大圣们指点指点

网友A:
这个是什么里面的功能,USBX吗,没影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什么里面的功能,USBX吗,没影响了。

TX_ENABLE_EVENT_TRACE  这个功能貌似就是调试 跟踪功能吧,

只需要宏定义 TX_ENABLE_EVENT_TRACE 这个就可以了,nx , filex ,threadx 里面貌似都有了,就唯独这个 ux 里面没有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TX_ENABLE_EVENT_TRACE  这个功能貌似就是调试 跟踪功能吧,

只需要宏定义 TX_ENABLE_EVENT_TRACE 这 ...

是不是配合TraceX的那个配置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配合TraceX的那个配置项。

是的,

网友:
是不是没定义UX_ENABLE_EVENT_TRACE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