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请教一下,怎么读取文本数据中,指定的那一行的数据呢?

楼主(2022-04-21):
用 f_gets 函数读取了一行数据,关闭文件后,文件指针又回到了开头位置,如果用 f_lseek 移动文件指针,那要移动的文件指针大小怎么算呢?

网友A:
这个函数记录下,当前位置,方便下次使用。

http://elm-chan.org/fsw/ff/doc/tell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函数记录下,当前位置,方便下次使用。

http://elm-chan.org/fsw/ff/doc/tell.html

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