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中的listview中怎么把表头竖着放左边

楼主(2022-04-21):
现在屏幕是1026x600,Listview来显示电压电流,几十个数据
我想把表头竖着放左边,然后1.。。30列,怎么也找不到设置表头竖着放左边的选项。

网友A:
好的没有这个功能。

可以左侧一列,直接贴图如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没有这个功能。

可以左侧一列,直接贴图如何。

好主意。
我想左边直接放文本控件。哈哈

网友B:
肯定可以实现,我用绘图控件时,纵坐标文字标识,文字就是竖着放置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肯定可以实现,我用绘图控件时,纵坐标文字标识,文字就是竖着放置的。

他这里是想把listview上的header控件竖着放。当前版本应该是还没有这个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