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ource Insight] 请问SI4中,contex window怎么只出现函数定义,不出现函数声明?

楼主(2022-04-21):
sorry。图片有点小,函数既有声明,又有定义,结果SI把两者都显示在contex window里面,怎么只显示函数的定义?

网友:
配置选的哪个,要显示声明,View relationship选择References

楼主:
谢谢。
可是我不知道改了啥,现在context窗口,不显示预览代码了?

网友(2023-06-10):
在context window上面右击,进去选项设置,选择show only first 。直接显示第一个匹配的函数原型。如果点击宏定义显示多个宏定义的话记得右击正文,然后选择edit condition,scan整个环境重新刷新一下宏定义。暂时这么用着

网友:
可以复位默认的窗口显示,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