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V5开发板 MDK 调试

楼主(2022-04-21):
求助各位大佬,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:

V5开发板遇到串口助手显示硬件错误,按照开发板手册教程来找出现问题的代码的位置,但是遇到另外一个问题:进入调试界面,添加变量观察窗,然后全速运行,还没等到串口助手显示硬件错误,调试界面显示程序已经停止了,变量观察窗口里变量的值全部时0,可是串口助手还在继续打印显示数据。

继续点全速运行没有反应,点单步调试就会显示 ”could not stop cortex-m device,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“。点击关闭后,就会自动退出调试界面,再次进入也是一样的情况。

网友A:
不使用调试,正常运行是否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使用调试,正常运行是否正常

会提示出现硬件错误,出现的时间点每次都不一样,估计是计算出现除数为零的情况,当就是找不出源代码的位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会提示出现硬件错误,出现的时间点每次都不一样,估计是计算出现除数为零的情况,当就是找不出源代码的位 ...

这代码不多,可以排查下的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回来记录一下:调试出现问题的原因Jlink软件和ARM仿真器版本不适配把Jlink版本换成老一点的版本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回来记录一下:调试出现问题的原因Jlink软件和ARM仿真器版本不适配把Jlink版本换成老一点的版 ...

有可能你用的是D版JLINK,

另外就是驱动直接更新到最新,并使用update dll更新下mdk里面的dll版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你用的是D版JLINK,

另外就是驱动直接更新到最新,并使用update dll更新下mdk里面的dll版本。

好的好的,谢谢哈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