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S Code] VS Code的放缩功能是整体界面全部放缩了,好像不能仅字体放缩

楼主(2022-04-21):
放大后成这样了:

网友A:
CTRL+,打开设置界面,用户->文本编辑器->字体->Font Size

网友B:
这个是小kiss啊。。。网上随便都能找到解决方案啊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小kiss啊。。。网上随便都能找到解决方案啊。。。

VSCode不方便,不像Visual Studio,可以方便的滚轮 + CTL 放缩字体。

VSCode没找到这种操作。

网上有这种方式的解决方便不,搜了下没找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TRL+,打开设置界面,用户->文本编辑器->字体->Font Size

谢谢。

VSCode不方便,不像Visual Studio,可以方便的滚轮 + CTL 放缩字体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

VSCode不方便,不像Visual Studio,可以方便的滚轮 + CTL 放缩字体。

肯定可以滚轮啊。。。。

网友B:
大佬你是第一天用??
Editor: Mouse Wheel Zoom
打钩即可

网友B:
VSCode写代码绝对超过visual Studio,方便程度绝对超visual Studio,
而且相对轻量级别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佬你是第一天用??
Editor: Mouse Wheel Zoom
打钩即可

厉害了,真的可以。

这个我还真不知道,找了好几天" />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SCode写代码绝对超过visual Studio,方便程度绝对超visual Studio,
而且相对轻量级别,

VSCode跟VS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,

VScode仅仅是个套壳,搞什么东西都要安装插件,配置过程极其闹心,但优势是配置好之后就方便了,像matlab,lua什么的,测试贼方便。但是无法替代matlab很多的功能。仅仅是m脚本的测试方便些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VSCode跟VS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,

VScode仅仅是个套壳,搞什么东西都要安装插件,配置过程极其闹心,但 ...

插件安装好了,直接可以到处使用啊?vs动不动几十g,电脑差得根本带不动,写个c还要vs??
vscode 可以便携版本,多方便,一次安装,到处使用。vs能做到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插件安装好了,直接可以到处使用啊?vs动不动几十g,电脑差得根本带不动,写个c还要vs??
vscode 可以 ...

VS也在倒腾跨平台了,VS For Mac早就发布了。Linux端的还没有。

写个C,VS比VSCode方便太多太多了,打开就可以使用,而VSCode要安装一堆东西,各种的闹心,整完了,要实现适合自己的展示效果,还要各种的配json文件,烦就烦在这里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VS也在倒腾跨平台了,VS For Mac早就发布了。Linux端的还没有。

写个C,VS比VSCode方便太多太多了,打 ...

所以,各有各的好处哥特长,vscode用了快5年了都,嵌入式开发,离不开他,但离得开vs啊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插件安装好了,直接可以到处使用啊?vs动不动几十g,电脑差得根本带不动,写个c还要vs??
vscode 可以 ...

写C和C++项目,VS比VSC更好,你写多了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写C和C++项目,VS比VSC更好,你写多了就知道了。

我嵌入式,写了5年的c都是vsc啊。。。挺好的

网友:
就这么说吧,我电脑一般般,安装vs都够呛,vs直接写c#那到是真的。
好电脑才装vs,

网友:
VS开箱即用,缺点自然是要笨重些,VSC不熟悉的人刚上手配置起来还是有一点门槛的

网友:
之前一直用SI,后来因为项目用了Zephyr,SI无法搜索到Kconfig,*.conf等里面的内容才转到VSC,VSC效率也很高的.